联想旭日C467A,G84的显卡,有两三个小时了就花屏

楼主(2013-03-25):
联想C467A,G86的显卡,是一块小板上的,刚买的新的,装上去后能显示,但是用两三个小时了后会出现有些花屏,温度60度左右正常,——肿么回事啊?跪求大神们出手解难

网友:
你是不是买到打磨的芯片了呀!

网友A:
不会是屏线的问题吧,会不会误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屏线的问题吧,会不会误杀

不可能,放那放电影不动它,两三个小时后就开始花屏

网友B: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2手的?应该不是吧

打磨了,就是翻新,你辨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

唉,明天换一个试哈子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如果能退就赶紧退换了,如果不能就无铅加焊下试试看了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先加焊不行换631显卡,是在不行就练显卡板一块换了

网友:
换显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