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GA-770T-D3L不跑码,,开机检测卡的复位灯不停的跳变

楼主(2013-03-25):
GA-770T-D3L不跑码,,开机检测卡的复位灯不停的跳变,板子的各路供电也在跳变,已换过I/O和南桥,肯定不是BIOS的事了,但也刷过,还是一样板子不停的复位,而且还不能关机,I/O是技嘉专用IT8720F带GB的,南桥是全新的,肯定都是好的,没头绪了,

网友:
你不要那么肯定,全新的桥也有坏的,我碰到过这样的故障,换南桥好的,不过是915的板。

网友:
肯定是个小元件坏了,但不好查,没图纸啊

网友:
复位开关电压多少

网友:
最新发现,复位跳变时,CPU.SB.NB的供电都在跳变,参考GA-MA770-DS3的图纸,发现此板是先出CPU供电再出2个桥的供电,发现CPU供电IC-ISL6324A的24脚EN脚在跳变,继续跑电路发现控制24脚的CPUVDD_EN也在在跳变,原来是CPUVDD_EN跳变引起的CPU供电跳变,请问这个CPUVDD_EN是由哪里发出的

网友:
哪个应该是北桥发出的。。。。。。

网友:
南桥发出,割断EN这跟线看看EN查靠南桥那端还跳变不,跳的话为南桥问题,不跳的话先换个6324试下。仅供参考!

网友:
拿掉6324的EN脚所接的三极管,测CPU供电正常了,2个桥的供电也正常,但复位还是跳变,CPUVDD_EN也在跳变,可以确定6324是好的,就是不知这个CPUVDD_EN信号到底是由SB发出的还是由NB发出的

网友:
因为没有这个板的图纸,所以只能参考GA-MA770的图纸

网友:
南桥和EC已经换的是全新的,不会是他们的事,北桥的呢,这个信号是不是北桥发出的?

网友:
我也有片这个主板,, ,刚那来是没有复位,, ,第二天看有复位了,和楼主动说的一样,无从下手,写过BIOS  加焊过北桥,, 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
楼主修好没, 修好给说一下,

网友:
今天买了份GA-770TA-UD3的图纸,发现和770T-D3L基本一样,重点查IT8720F这块,惊喜发现当断开IT8720F的68脚LRESET#时,复位正常了,所有供电也正常不跳变了,也能正常关机了,但板子不跑码。这个68脚图纸上标着连接-A_RST——NB_RST#,这个NB_RST#就是北桥的复位吧

网友:
但是断开68脚后,开侧测A_RST——NB_RST#没跳变

网友:
犀利的分析

网友:
为什么断开68脚LRESET#,复位正常了,索性又换了个8720F,但故障一样,跑这个68脚线路发现一头进SB了,另一头只到NB边上,与NB连接的位置是空的,割断NB那边测NB那边没阻值,

网友:
北桥旁边好像有个时钟芯片,看看有没坏

网友:
昨天换了时钟IC-RTM880N-793,故障还是一样复位跳变,郁闷啊,请修好过此故障的同行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