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PU的ASP0901和ASP0903脚位图

楼主(2013-03-25):
连续修到几块华硕的主板,CPU供电管理芯片都是EPU的ASP系列,总是找不到芯片的PDF,很是恼火。
最后终于在华硕新款MB在线点图里看到了它脚位的庐山真面目。特画出来,以便大家参考。
ASP0901是四相供电,由它本身直接控制三相,另一相则由它控制一个从芯片,从芯片再控制一组上下管。

我发现用这芯片的板子多数出现只出一组供电,其它三组不出。有的换芯片修好了,有的没修好,不知是啥原因,不知是不是通病。

请高手进一步研究。

这是我根据点位图画出来的,并不是芯片本身的脚位名字,不过可以从中知道个大概。

网友A:
指出一组的话供电的话 那是CPU 还没有达到供电的高峰期 ,有的换了不行 的话可能是别
的原因

网友:
终于找这个芯的的图了,雪中送炭呀

网友(2014-01-29):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新年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出一组的话供电的话 那是CPU 还没有达到供电的高峰期 ,有的换了不行 的话可能是别
的原因

换芯片的时候,要查下其工作条件才能进行更换的。

网友(2014-11-20):
刚刚修到,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好淫啊,辛苦了!

网友:
谢谢楼主了 先收藏了
但有个问题,上图中的ASP0901哪一脚为 EN呢?难道是SS?  SoftStart?

网友:
上图中的ASP0901哪一脚为 EN呢?

网友:
你话的不错   不知道所有板都一样的吗

网友(2014-12-26):
我也刚刚修到,刚好用上,谢谢

网友:
这个芯片的图不好找啊谢谢了

网友:
刚好修好一个没有cpu供电的  正需要pdf   加分

网友:
我也遇到一块,换芯片就好了

网友:
慢慢查工作条件咯,有图还不好修?

网友(2016-05-23):
我也遇上了,维修中~~~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