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LH520 掉电是否是散热器问题?谢谢!

楼主(2013-03-25):
如题:鲁大师温度压力测试,显卡温度到达70度左右,机器就断电了,用220V大风扇直接吹机器就不掉一切正常,各位有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并且已解决的,给提个醒。谢谢!同时这种散热器哪里能搞到。谢谢。

网友:
我这有个也是 这样机子 不一样 我准备 发个散热器 换 但是没货

网友:
有这个可能 拆开看下风扇转不

网友:
风扇常转估计就好了

网友:
风扇散热器清理下加点油和硅脂看会不会好

网友:
接常转看可以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