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AB笔记本和磐正MCP6P-M2维修案例,老鸟飘过!

楼主(2013-03-25):
     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发帖了,主要是每天修的故障\问题过于简单,不好意思搬到论坛上来,但是本行业每天都新手加入,以下两个案例就算是给新手们参考吧!
一>华硕笔记本维修过程:
机型:华硕K40AB
病状:触发开机后不亮机
版号:K40AB,AMD南北桥,ATI独立显卡.
客户在我这坐着等着,说很急,迅速拆机,以下是主板全貌,全身多处被焊过(南桥\北桥\EC\BIOS\供电芯片.....全被加焊过),原来是个二修机.一看到这种现象头脑开始发蒙。为了咱家的招牌,必须硬着头皮干它!!

     首先: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裸板待机电流0.011,此时测得3VALW、5VALW电压正常,按下开关后,电流一下子上到了1.167--1.255左右就不动了,到这里为止,基本上可以判断出待机电路、开机电路、以及部分供电算是正常的,那我试着插掉内存再上电,发现电流跳变跟之前没什么变化,这就说明此时这CPU都没正常工作,根据以往的维修经验,觉得这机子CPU、北桥最爱坏,先换个CPU再上电,故障依旧,测得VCORE只有0。9V,不对呀,AMD的CPU正常VCORE应该是1.1V--1.2V左右,
      先不管这么多.客户在等着呢,快修就要有快修的方法,幸好手上还有个一模样的北桥,直接更换之,再上电,发现电流上到了2.012A左右,但还是不亮机,难道是显卡搞虚焊啦?先不管它,因为BIOS芯片有被焊过,肯定上家动过BIOS程序,直接从论坛下载了个BIOS刷上后,上电,电流瞬间上到了2.859左右,接上屏,亮机了,下图是装好后拍的:

此机到此维修结束,看来上家的技术也不咋地!!!
二>磐正主板维修过程:
主板型号:MCP6P-M2
病状:开机后,无复位,不跑码,诊断卡复位灯常亮,如下图:

一看到这种现象,就知道是供电不正常,先测内存供电1.8V,实测1.95V,正常,如下图

再测桥供电1.2V,实测0V,不正常,如下图:

呵呵,一下子就找到了真凶,继续检测:桥供电的上\下管阻值均正常,上管D极1.9V,G极无电压,S极无输出电压,故障基本锁定在控制芯片FP6321身上,测得芯片周边元件无明显短路,直接更换芯片FP6321后,电压正常输出了1.22V,如下图:

此时正常跑码到25,亮机!

以上故障虽然简单,仅供新手参考,老手飘过!!!

/:)清风陈锋 + 5 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
K40AB这个机器 设计的感觉不好 北桥 显卡 都爱坏 开启电流还高 3点多安
风扇还爱坏  …………
楼主修的不错 很厉害了

网友:
确实是这样,北桥\显卡的散热片和CPU的铜管是脱离的,所到导致北桥\显卡因过热而虚焊\烧坏掉

网友A:
K40 这可以理解是通病了吧

网友:
这就是一款垃圾本

网友:
好  讲的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K40 这可以理解是通病了吧

确实是通病,呵呵.

网友:
华硕那机器就通病了,其他还没怎么遇到过问题。

网友:
  请教楼主 CPU的电压低 为什么不量供电而是直接换桥啊?谢谢了。

网友:
K40AB 温度好高的

网友:
跟老鸟们学习

网友B:
楼主台式主板也会修呀,你们那里经常修台式主板吗

网友C:
这款没什么修的,修了也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台式主板也会修呀,你们那里经常修台式主板吗

现在生意难做,台式主板换板价格比修板价格贵的多,有些客户接受不了,那就只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没什么修的,修了也爱坏

我们是生意人,只管赚钱,修好保证一个月不坏,其它一概不管!你还管它能用多久?照你这么说,咱们做维修的都不用干了,坏了直接让客户换台新机!我们一起喝西北风去?

网友:
新手,没修过这种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