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 加电无反应 bios

楼主(2013-03-25):
     小弟昨天接到客户一台B470机器加电无任何反应,客户说无进水无碰撞,第一次接这种机器估摸着先刷个bios再说吧,上论坛一看果然很多类似情况 ,而且已经定义为通病,一个劲找bios吧,一个劲下解压刷 不行,中间的拆焊,拆 ,焊,你们懂的就不多说了 刷到第五个,嘿。。。。有反应了 ,心想装机 收工,等接上屏事实告诉我不行电流到0.23掉电,我开始怀疑了,抱着再试一遍的心态把备份的再刷一遍 功夫不负有心人电流一个劲的跑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jA4NTUxfDFkZDFmOGY2MmQ5NDlkMzhkZTBjMWMxNzY1NGJiM2RhfDE3Njk5NzczMzQ%3D&request=yes&_f=.jpg,此机搞定。传上备份的给各位分享bios为25L 3206E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jA4NTUyfGQxMWUxZDI2N2FiOTM4Y2ZlNTA5YmIwMTM4YjU1ZTM3fDE3Njk5NzczMzQ%3D&request=yes&_f=.rar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jA4NTUzfDE0NjYzZTljN2Y5ZDZjMWMyNzBkN2FkYzZhY2JkMGM2fDE3Njk5NzczMzQ%3D&request=yes&_f=.rar

网友:
不错 维修是细活啊

网友:
现在找BIOS是比较辛苦 ,

网友A:
是原来机器上的还是在别的机器上的备份

网友:
现在网上的BIOS有些就是不能用,好多时候都要换好几个 才能好

网友:
现在的机器有bios通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原来机器上的还是在别的机器上的备份

原来机器备份的,好多都不能用的

网友B:
大家都是用的什么型号的编程器

网友C:
为什么把备份的BIOS刷了一下就可以了呢,那你一开始不刷BIOS怎么就不行呢,晕

网友:
找资料确实难啊

网友:
联想的BIOS难找呀 !论坛里面好多刷了都不行!

网友:
这种通病,一般BIOS都保存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把备份的BIOS刷了一下就可以了呢,那你一开始不刷BIOS怎么就不行呢,晕

开始拿过来加电无任何反应

网友:
现在有些bios,真心不好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开始拿过来加电无任何反应

先放放电试试,基本上都可以,不行在shua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都是用的什么型号的编程器

硕飞 SP8-A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放放电试试,基本上都可以,不行在shuaBIOS

放过,没用。

网友:
B460 v460  不加电无待机的都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