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开机不显示,大小灯闪5下,换北桥有信号输入,不显示

楼主(2013-03-25):
这个机器是AMD 桥,AMD CPU  ,指示灯闪五下,我摸了一下北桥超烫,换了一个全新北桥,接上数码卡,C5到48就不跳变了,电流2.05左右,加焊显卡一样,拿下来从新直球也是一样,大家判断一下什么故障呀?

网友:
很可能是桥没做好

网友:
再换个桥看看

网友:
桥再做一遍看看

网友:
桥是全新,淘宝上买的,拿下来直球,做上去还是一样的结果2.13电流

网友:
也不知道淘宝上卖的桥是不是坏得多,搞了几遍了

网友:
这个AMD的桥,貌似坏的多

网友:
我又换一家,买了一块,上去电流2.20,数码卡跳到73,就不动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
北桥烫  是哪个电压低了 你查查电压都出来了没

网友:
还是要多量量电压,信号有没有不正常的...

网友:
换CPU没有啊 CPU坏的多

网友:
4416S AMD北桥,发烫是非常的正常,有修过的都知道!!

换CPU,刷BIOS,最后考虑显卡
!! 前提是供电都正常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解决了告诉一声

网友:
这个电流,CPU早复位了。应该不会是电压问题。

网友:
手上有块跑73的4416到现在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