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220液晶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3-03-25):
一台三星S2220液晶显示器,故障为不通电,说实话,我修显示器的技术真的不行,应为我老是怕被电。拆开机壳,大致测了一下,无电压输出,由于我修显示器半桶水,所以我随便量了量一些管子有没有击穿,没发现什么可疑,没办法,我就跟客户说,要不我给你改成山寨的,就是用2270V1.0刷的那种,可是客户不同意,说那样太多线出来,太难看,没法,只能给他换个电源板了,从箱子里翻出来一个电源板 ,改吧,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改电源板,以前修显示器那师傅走了,没人修,只好自己动手了,接了三根线,5V ,ON/OFF,GND,接好一试,OK,亮了,兴奋啊,准备装起来,问题来了,电源板位置不对,放不下,郁闷,只好把那铁壳给掰一掰了,终于可以放下去了,可是灯管的位置和电源口的位置都对不上,没办法,都这一步了,继续接线吧,接啊接,接好后就成了这个样子了 ,把线处理一下,把壳装好,OK,亮了,外观和原来没什么两样 ,维修结束。

网友:
你原来的是电源。高压一体的,还是维修回去好

网友:
汗啊,好乱的说,飞线也不至于这么乱吧!

网友:
这样不稳定,也麻烦,后续手尾多。

网友:
不管怎么着算是修好了不错

网友:
飞的线好像蜘蛛网一样

网友:
你在织网吧?那里是飞线啊!牛人

网友A:
你线改得那叫一个乱。

网友:
修好了再说

网友:
你的线总算没有白飞了

网友:
其实维修 电源板  要敢测量电压, 要不然没有思路没法维修下一步。。

网友:
能换好证明技术有那么一点。不过也太差了吧。楼上说的对。都成蜘蛛网了。虽然线在里面。不过还是要整的。

网友:
三星的板子  按键不好改吧

网友:
不用改按键,他本来是电源高压一体板,我只不过找了个一体板换上,由于板子形状大小不一样,才会搞成这样,驱动板没动的。

网友:
话说电源部分维修的话想对还容易一点

网友:
慢慢修应该是可以修出来的,多找点资料来看。

网友:
现在培训出来人就这样样子。如果直接用户看到,不骂你才怪。

网友:
这样的线已经超越蜘蛛网了,

网友:
这是一种鼓励,有了自信心,在学习一下,就越来越好了

网友:
我的心太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