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技嘉主板!不能触发!待机电压低!兄弟先看看这!别走弯路!

楼主(2013-03-25):
今天接到一同行的技嘉板!不能触发!测待机电压低只有1.6V其他都正常!因为兄弟之前也修过一个这板!拿到手时上家能南桥都干过了!也是同这板子一个问题!   其实这问题很简单!没什么技术含量!高手别笑话!兄弟只是不想各别兄弟走弯路!向我那同行一样去做桥!他还好!桥没被他做坏!呵!要不,想修好都难!上图兄弟们看看!
零成本吧!哈哈
就是把Q31的2角和3角相连就OK!

网友A:
楼主都没说换了什么!什么原因

网友:
就更换了一个三极管吗?

网友:
额额额,学习了

网友:
你那是强制性短路  使用时间应该不长久

网友:
q31  34连

网友:
不会的!你看图纸就知道!!这东西就是一个DC转DC

网友:
待机电压为什么低了呢???

网友:
能讲明白点吗  照顾小

网友:
LZ讲的细点就好理解了

网友B:
讲的模糊 思路没有 呵呵 赚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讲的模糊 思路没有 呵呵 赚分吧

这有什么细点!思路!就是不触发!就查待机的几个条件!测得待机电压低!你就找他的来源呢!我想这应该不用讲了!!!一般主板是直接从5VSB到1117转3。3V!不过这技嘉的就是中间多了一个Q31我现在就是让Q31直接导通就OK!  这有什么呢!

网友:
这个方法好,直接短接打通Q31。

网友:
办法的确不错,可是Q31可定是有用处的,不知这样会不会有副作用

网友:
说的不是很清楚,看的人更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都没说换了什么!什么原因

因为他什么也没有换啊

网友:
那个 的确可以不要    不过我一般还是找个换上的

网友:
你看图纸就知道!!这东西就是一个DC转DC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id%3D1%26typeid%3D1

网友:
遇到过!我是直接找了个换掉了!

网友:
什么问题详细点
刚出到听不清楚

网友:
呵呵 这算通病吗

网友C:
技加的9435最容易坏了,当初我走了好多弯路,南桥干了,1117干了都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加的9435最容易坏了,当初我走了好多弯路,南桥干了,1117干了都没用

是呀!这也应该算是技嘉一通病吧呵!!所以兄弟下次见了真接连锡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都没说换了什么!什么原因

说了别人直接把Q31的2脚5VSB直接连在5VDUL上面了。

网友:
一般都是 控制脚出问题的吧,免得查就直接短接过去,这个方法在维修里面是常用到的,飞过去可以就最好,不可以的话要是要差控制电路

网友(2017-07-20):
楼主这个板子的通病就是加焊桥么?

网友:
虚心向各位大神学习,看看各位朋友的经验省的自己走弯路、

网友:
这个用不了多久的,因为待机电压是Q31控制的

网友:
这样不会有副作用吗?

网友:
这样短接,开机VCC还能过来哟,电流小能带动负载吗

网友:
q31有4个脚,图纸上面可以看出来。实物看起来只有3个,那是楼主把2,3一团锡连起来了

网友:
这是转换器啊,那信息都查其他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