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的纠结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楼主(2013-03-25):
三极管有NPN型和PNP型,NPN型三极管,基极为高电平时导通,低电平截至,对于PNP型三极管,基极为高电平时截至,

    问题来了!
为什么NPN型 基极为高电平时导通(低电平为信号0,高电平为1)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有没有大师深入渗入的详细讲解一下为什么npn基极为高电平时导通,php折相反,到底为什么!纠结了很久想不通。不就是两个二极管嘛,正向导通,硅管:当正极电压比负极高出0.6左右就导通,铸管则是高出0.2V就导通,为什么*脏话*这样组合就有这种效果!到底*脏话*为什么

网友:
最好附上图片介绍

网友:
三极管有啥纠结的呢,还是基础电路没搞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想了解三极管的详细内部电路

三极管不是很复杂,你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是由两个pn结组成,具有放大作用。而二级管没有放大功能。

网友:
自己下载来看看就知道了,也是前辈们留下的

网友B:
三极管看起来是两个二极管并一起,但工作原理与简单的二极管凑一起绝不相同,你最好找一下基础类的书,上面有详细地介绍三极管内部构造图和工作原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看起来是两个二极管并一起,但工作原理与简单的二极管凑一起绝不相同,你最好找一下基础类的书,上面 ...

我看基地的元老很多都是是说两个二极管的,我就纳闷了,两个二极管怎么回事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基地的元老很多都是是说两个二极管的,我就纳闷了,两个二极管怎么回事这样的

网友:
偶也是小白,不过这个问题也太那个了吧!!!!!!!!!!!!

网友:
我也搞的稀里糊涂

网友:
楼主把数字电路理论和模拟电路理论混淆了!
好好再温习一下吧!

网友:
简单说说!三极管特性是BE结大于0.7V时处于全导通状态!低点处于线性放大状态!再低就截止!具体参数自己百度!

网友:
三极管内部有2个类似的二极管,二极管的正极为P负极为N,我语言描述一下吧! 首先基极为2个二极管的公共引脚,B级一个二极管连接C级!B级在连接一个二极管到E级! B级为负N,连接的C,E两级为正P 这就是PNP! 反过来基极连接二极管P正极,那么C.E为N 那就是NPN!
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型,当BE之间有电流,那么CE之间也慢慢有电流!(别问我为什么,我不是生产三极管的) 当VB远大于VE时三极管完全导通,否则就是截止或者放大!所以电路中,E脚接地,B级一旦得到高电平,满足VB远大于VE的条件,NPN开始导通!! 因为二极管只能从正流向负极!反向二极管是截止的没办法产生电流!
PNP是当B级电压远小于E级导通,但主板一般很少很少很少用到 ! 因为一般都是用NPN做开关用! E脚一般接地,而PNP因为实例很少,我也没太大接触实际电路!

网友:
就那么一高一高。

网友:
好像打了一遍没发出来, 首先三极管内部有类似2个二极管的物体,分别从B基极引出两个二极管到C集电极与E发射极! 二极管的正极为P负极为N,假设B级是两个二极管的负极N,那么C,E就等于连接二极管的正极P! 那么就是PNP了! 一个脚为负两个脚为正!NPN就是反过来! B级连接两个管的正极,C.E两级连接二极管的负极,从C级开始命名! C级N,B级P E级N! 好吧NPN出来! 为什么NPN高电平导通呢! 首先导通原则是,当BE之间产生电流时,CE之间也会慢慢产生电流(别问我为什么,我不研发三极管)当VB远大于VE时C.E之间完全 导通! 其中有一个导通值!
知道了大致的内部构造,二极管的正负极,知道了导通的条件,那么推断为什么N管高电平导通呢! 因为只有当B级电压远大于E级电压,并且超过一定值时,导通条件满足,三极管开始工作! 如果你给一个低电平,VB不可能大于VE! 三极管当然处于截止!  PNP也是一样B级连接的是二极管的负极,只有当B级电压远小于E级电压时,电流从二极管P流向N 产生电流,满足导通值后三极管完全导通! 呃。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大家帮忙指正,打的真累啊!纯手工!

网友:
我放弃了,打了2次都不见我打的!可能宿舍网络太差劲了! 受不鸟了!!!!!!

网友(点评):
你发的2次都出来了。。。

网友:
不是两个二极管,是三极管里面有两个PN结

网友:
基础没学就是这样

网友:
我给你做个比方,三极管就像是一个水管,发射极是水源,基极是水阀,集电极就是出水口。基极就是控制发射极的出水多少,水阀关死,三极管截至,水阀全开,三极管饱和导通。仅此而已,所以说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型的。电流和水流,道理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