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8D系统做不上

楼主(2013-03-25):
每次安装走到第二步正在最小化系统安装就走不下去了,换硬盘依然如故,换了三个系统依然如故,~!

补充内容 (2013-3-29 20:49):
WIN7做上了,不支持XP?

网友:
换个光盘装试试!

网友:
如果用的光驱装那就换一下用U盘装是不是也这样,如果还这样的话那就要检查南桥方面了。

网友:
看BIOS里有没有关于SATA硬盘方面的设定呀,可以改来试试看,或者可以恢复BIOS出厂设定看看,不行还可以装个WIN7试试呀,有些机不能装XP,但可以装WIN7呀

网友:
先不要把驱动打上,只装系统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