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4818S 复印机复印和打印中间偏上有5厘米左右位置偏淡

楼主(2013-03-25):
夏普4818S 复印机复印和打印中间偏上有5厘米左右位置偏淡,没有上下两端黑度黑,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清了激光玻璃,清扫了鼓下面的废粉,还是一样,请问是什么原因,电极丝什么时候需要更换!

网友:
可能是硒鼓或充电棍的问题

网友:
拆开激光盒,把六棱镜清洗一下就OK。

网友:
没人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A:
激光器里的六棱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激光器里的六棱镜

六凌镜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