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教学修显卡

楼主(2013-03-25):
办公电脑的显卡坏的话一般有那些原因?该怎么修。求师傅传授下经验知识我修过网吧电脑黑屏,内存之类的,但不知道该怎么修显卡,最好带图教,本人比较笨
教学

网友:
看是不是英伟达显卡芯片呀,是这种就加焊显卡BGA呀,这种故障最多了

网友:
买了BGA再学吧

网友A:
我有个ATI的显卡,之前是花屏,有竖条纹,用热风枪加焊显存,开机没有了,可是过10多分钟有花了。准备再吹。不小心从桌子上掉地上了,现在不亮了。
请高手指点,是不是晶振坏啦?目测好像没有摔坏的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