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晶电源问题

楼主(2013-03-25):
各位老师。请教一下。今天有一创维37液晶,指示灯闪,不启动,拆开看,5V电压有,但其余都没有,应该是电源故障,测大电容,有300V左右电压。但是有一现象,把万用表电压档并联大电容,再开机,有电压400V左右,而且可以开机。把万用表拿开,则开机不能启动,测大电容只有300V左右电压。初步判断是大电容失效,有道理不?请各位老师指点。
补充一下:拿掉负载,空载,PFC输出为300V。

网友:
400V变成300V是PFC电路有问题

网友:
与电容无关吧

网友:
应该是电源芯片有问题,换了试试

网友:
电源芯片?为什么开机时,用万用表的电压档并联在大电容上,就可以启动,而且正常使用?会不会是PFC的取样电路的串联电阻?

网友:
没有震荡 检查震荡电路

网友:
震荡电路?也就是LC啊,L和C应该都没有问题啊

网友:
要不就是电源管理芯片?这个有点麻烦了啊。换了个大电容,可以用几天,怎么回事?

网友:
就大电容失容

网友:
1. 滤波电容容量变小  2.检测电路有问题

网友:
PFC电路没有工作造成的,PFC电路工作,大电容两端会有380-400左右的电压。应该查电源启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