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玩游戏几小时就自动关机。清过灰加过导热膏

楼主(2013-03-25):
今天接修一台联想Y450的
笔记本
,客户说玩游戏时间长了就会自动关机。但是能马上再开出。我给他清了灰尖尘,加了导热膏。让他回去用了看。今天又过来说还是一样。请问这个问题一般是什么原因啊。显卡温度一直也就在60度不算高。自动关了。还能开。求高手指教。
笔记本

网友:
先顶起来吧。如发错地方,还请版主谅解

网友:
散热导管有问题吗,看了没

网友:
i3,i5 的 cpu发热量太大,要用好的硅胶。。。。 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用的全是进口的硅胶!

网友:
不是I3 I5的,是T6600的CPU

网友:
你确定不是温度问题,换个测试硬盘装了系统试试吧

网友:
感觉还是散热的问题吧。。。楼主自己试下,在关机的时候热不热

网友:
不要过于相信那些软件,当关机的时候还是用手去摸摸看吧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导热铜管坏了。我上次遇到一个E40就是导热铜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