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发帖不能上传图片。。。

楼主(2013-03-25):
为什么我发帖不能上传图片。。。

网友(点评):
可以上传的,请查看你是不是没有按正常的上传方式上传

网友(点评):
把图片再压小点

网友:
附件上传完成!成功 0 个,失败 1 个:
电视驱动板面板按键 接...: 文件类型限制无法上传那么大的附件(不能超过 307200 字节)
确定

网友(点评):
这个提示就是说你的图片超过了论坛允许的最大限量

网友:
你的权限不够吧

网友:
慢慢升级就可以了

网友:
图片太大是不行的,建议不要超过200K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