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东芝奇怪问题。

楼主(2013-03-25):
修了一台东芝 l630的机器,i3的。插上电源第一次开机可以正常使用,但是电源不拔出,关机后每一次开机都是在开机30秒左右掉电,若是每一次关机后把电源拔出再插上然后再开机则能正常使用,也就是说关一次机就要把电源拔出,否则下一次开机就会掉电,求解是什么问题?,cpu上下管和cpu供电都已换,bios也刷过。cpu,内存都换了,铜管散热正常,小电池也拔了 。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查,我有一个X200的也是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