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跑C1-C3-07的维修

楼主(2013-03-25):
今天接一台联想主机,开机无显示画面,经检测代码在C1-C3-07之间循环。根据以往经验,外设可能有问题,最有可能就是IO和COM芯片,先把COM芯片拆除,故障依旧。IO型号WIN83627EHG,如图:

在料板上找到这个型号的IO,换上后上电,故障基本一样,只是最后的07变成了C7,看来有进步啊,呵呵。
上基地找类似的贴子,有坛友遇到这样的故障,说要刷个BIOS,在基地搜索了下,大概知道这个板子是精英代工的865G-M8,好多个品牌都用这个主板,有TCL,方正,联想。没有找到联想的BIOS,先下了个方正的BIOS刷上。开机,涛声依旧啊,没辙了。
继续上基地,找相关经验贴子,看到一个贴子说IO时钟也会影响到这个故障,找个相关电路图,83627EHG的18脚是IOCLK,21脚是PCICLK,量得结果21脚正常,18脚的也正常

不过此时可喜的一面出现了,成功出现署光了。就是在测量18脚时,发现表针一碰此脚可以顺利跑过26,接上显示器有显示了,不过画面好像不动,不过总算又进一步了。看来时钟电路有戏啊。
仔细看下此时钟芯片为ICS952647AF

怀疑时钟不稳定导致跑码不正常,于是我加焊时钟芯片。结果一样,进一步更换14.318晶振,经过折腾,有点累了,呵呵。可是上面的现象让自己见到了成功的希望啊,不怕,坚持。换好晶振后再上电,KAO,故障一样啊。没有任何改变!此时真往SB,NB两个大桥上想啊,不会吧?跑C1-C3-C7循环这么顺利,一定是哪里卡住而已吧?
再换32.768k晶振试下

再上电测试故障一样。此时真陷入了迷途啊,思考:既然动下IO18脚能跑正常显示的代码,那么肯定是什么地方不稳定吧?或接触不良,先用洗板水洗了下主板,基本上两面都干净。上电,故障还在。晕
怎么办呢?最后一招了,呵呵,清洁下CPU座子,拆下CPU,看到CPU针触点有点脏,

用摄子小心地刮干净后再上电,我的神啊,一切正常!接上显示器,看到方正的图标了,

哎?这不是联想的主板么?哈哈,原来自己刷了个基地上的方正BIOS,把原来备份刷回去,熟悉的联想画面终于出现了,

顺利进入BIOS设置,引导一切正常,至此主板修复,原来自己走了弯路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希望朋友们吸取经验!

最后放上精英代工的联想BIOS:

网友:
楼主这么辛苦怎么没人回复  支持下

网友:
明显的CPU分配中断出错估计是在做清空高速缓存分配ACPI过程中!楼主走了很大弯路!看在都是鹤山的回复一下!

网友:
维修有时候就是绕弯子!没有办法,下次就会了!

网友:
这个真的要专门记下来   对于3楼说的   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你应该对CPU工作流程没有一点认识!䃼习一下吧!想想寻址成功后下两步要干什么?

网友:
不经历风雨 那能见彩虹啊  下次就不会再走弯路

网友:
这个确实是   在所有上电完成后  复位完成后  权利交给CPU  我就真的不知道  下边是什么了   高手能提供相关的资料学习下呗  好像这方面的资料不是很多  给个链接就行

网友:
看到标题还没进来我就知道是这个结果了,不过还是把楼主的过程看完,07、C7,就是CPU接触不良,针脚和座的问题,我有一块映泰A770板,加焊CPU座后顺利跑码,不然总是循环C7

网友:
和865GV-M8的板子 长得几乎一样  就是865GV-M8 没有AGP插槽

网友:
这个经验好,以前 我也是走弯路,不走弯路你不知道啊,走了一次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