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NV48 版号ZO6 无电池插入,电池指示灯亮

楼主(2013-03-25):
最近有一台进水的机子报修,检查情况很奇怪。首先,上电无法开机,但电源指示灯亮(指示有电池处于充电状态),但实际上并未插入电池。由于无法开机,首先检测EC芯片是否正常工作,发现EC的VDD电源3V无供电,再继续根据版图在电路上测试,发现该板+15V输出不正常。断开+15V的升压电路与后面的电路的连接,测试发现有+13V左右的电压。于是可以判定在+15V电压的后级输出中存在漏电现象。追查+15V电源的使用,可发现+15V连接于产生+5,+3V,等信号产生的开关的gate.依次断开+15V的后级上拉电阻,发现当断开LCD_ON,即屏幕的供电电路。但是仍然只有+8V左右。疑问,电池的检测不正常可能就是由于+15V不知何原因串入电池检测电路,电池的检测由EC芯片负责,接下来待探求EC的电池检测电路。如果大家有类似的经验,请指导一下哈。修了一天,头都大了,也把今天的问题和经历拿出来分析一下。

网友:
通过查看版图,发现电源指示灯通过3VPCU上拉一个电阻,串联发光二极管,再接#BATLED0,#BATLED1,当#BATLED1为低电平时,电源指示灯,蓝灯亮,指示电池是满电的。(刚才没说清楚电源指示灯如何亮的)。而#BATLED1接的是EC芯片。之前已经测过EC芯片的VDD(3V)无供应,难道EC芯片仍可工作还是问题仅仅在于EC芯片没有供电,导致管脚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