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770T UD3P主板插显卡开机黑屏,能听见进入桌面的声音。什么原因呢,确定内存条,

楼主(2013-03-25):
技嘉770T UD3P主板插显卡开机黑屏,能听见进入桌面的声音。什么原因呢,确定内存条,显卡没有问题。电源也没有问题。

网友:
主板, 比如PCI-E的插槽供电没有,北桥空旱或者挂了都可能导致独显不显示! 主要就是压桥,查PCI-E的供电 复位 时钟! 还可以打插槽与北桥之间的对地值! 看看是不是有断线,空旱的情况!!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可以加焊了

网友:
证明已经检测到显卡了,显卡是好的不?看看插槽里面是否断针!或者掉电容

网友:
嗯  谢谢 各位  还有保修返厂了  回来再看下

补充内容 (2013-6-9 20:05):
呵呵  返厂回来 好了  昨天拆下来看了下  内存条的一个针脚上有焊过的痕迹,顺便问下  要焊这个的话温度多少合适啊   我试了下 半天锡 没有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