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飞利浦191EW9液晶显示器 屏型号为: LG 185WH ...
philips飞利浦191EW9液晶显示器 屏型号为: LG 185WH1屏码片数据

楼主(2013-03-25):
philips飞利浦191EW9液晶显示器 屏型号为: LG 185WH1屏码片数据
液晶显示器

网友:
什么情况什么现象

网友:
花屏?也不一定是那个东西的问题哦..

网友:
本来可以正常显示的,屏误接12V电压,屏码片烧短路了,现换好了就是没有屏码片的数据,现在的显示如下图,写不同的屏码数据进去,图案有所不同。

网友:
应当和码片无关,,

网友:
你标题应该是求XX屏的片码...省的人家看了不知道什么情况。
这个片码估计要专业修屏的人才会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