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01无待机

楼主(2013-03-25):
  接台联想X201,上电待机电流为0,测隔离未过,很快找到问题是由-PWRSHUTDOWN 引起的,这个信号来自BD41760 46脚,测下其59,61脚电压正常,连16脚-SHUTDOWN也有正常的3.3V,难道问题是由BD41760引起的?手上有料,很快换一片,问题依旧。这才仔细观察分析,发现加电时电流有个从0.03降到0的动作,只是很快,用波波测下证实了隔离确实有个由通到断的过程,很明显是BD41760保护了。芯片换过,不用怀疑,那问题出在哪里呢?细看一下图,恍然大悟,36脚VCPIN28在整个加电过程中动都不动,难怪了。

    图中D76,D74,R813,C626,C373,C634和芯片33,34脚一起组成一个升压电路,产生VCPIN28送36脚,这个电压不对,芯片保护就很正常了。到这一步问题就是小菜了,很快找到本机故障是由C373漏电(实测阻值约70欧,电容体已发黑)引起D76过流烧断所致。换了这两个元件,通电触发顺利亮屏。
    值得提出的是,C373上面贴有黑纸,容易诱发漏电,且D76,D74体积太小,过载能力差容易烧断,(其中C626在本机中实际未打料),想来这个问题并非偶然吧。本机点图难找,在此顺便把元件位置图奉上: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怎么没人顶呀 楼主辛苦了 加分

网友:
楼主厉害,ibm的机器一直有点头大。

网友:
楼主 精神可嘉 啊

网友:
楼主讲的很好,很直观

网友:
在实际维修中找到这个C373漏电不容易。给楼主的无私加分

网友:
楼主应该再讲细点,细节讲清楚点,只是着重说了结果,过程能不能再说详细点!!!谢谢

网友:
这个情况是这个板子的通病哦 ,遇到好几例了

网友:
不错呀,还有图的。

网友:
这板子此乃通病

网友:
C373用什么电容来换啊,

网友:
楼主故障分析能力很强,佩服,谢谢!

网友:
楼主功力深啊

网友:
顶,楼主,我貌似有个X201的板子在那放着没修呢

网友:
楼主我问下呗,X201内存过了,电流到1.2A  但是屏就是不亮,为什么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