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基地处子之作 进水机!尼玛真够坑爹的

楼主(2013-03-25):
刚毕业,处男作品:
  一台宏基笔记本,客户说进水的:既然是练手,二话不说直接拆!还好以前练过,要不然还真搞不定它。
   拆开之后爆了句*****。

既然腐蚀了!那就擦擦,擦赶紧了看起来还行,就想是不是捕锡就OK!拿起烙铁补,补得我眼花。补了半天,尼玛坑爹一点不触发了,之前还能触发到0.2掉电。现在彻底瞎了,MLGEB。
打开图纸查吧   ,测了下隔离保护过了,欣慰哇!!接下来3V  5V。木有

LDOEN无电压,这芯片就一供电,其他都瞎了。追着往前查VS信号。回车敲得哥手软,终于被哥找到了!

板子上找到PD4正极因该有19V的,可惜连19V都木有,都腐蚀短线了,没办法,只能飞了!随便找了个19V的地方飞到PD4的正极,格老子的,这下VS该出来了吧。拿起表笔电脑了一下,我擦,还是木有。尼玛在测试PD4到PR9 PR10  ,尽然不通,用小刀刮了下,又断了。哎飞吧,还好这次飞完电压出来了,顺便3,5V也出来了!感觉自己太TM牛掰了!

     上电,电压跑到0.7之后掉电。。。看来还是没那么简单。测个大电压,显卡供电木有。
侧芯片供电,开启 自居也有,但是PVCC脚的木有5V电压!追+5vs

        查到+5VS是+5VALW通过U61转化而来。查S级无电压,G级无电压,查+VSB,查到这边节点这边,测节点有19V。万用表节点到R1795不通,尼玛又断线,飞。OK。5V顺利出来。显卡供电也出来了,全班供电都OK。它怎么就不显示就跑0.6A

      这就是新手才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内存没上。

上内存,看到电流一路往上崩,哎呀我去。终于修好了!

哈哈
第一次发帖各位千万别给哥面子,使劲用分砸死我吧
                                                                                                    迅维网  入戏 出品

denli007 -1 他们都加分,我减掉一分,根据经验,进水机.

网友:
新手都这么牛。。。

网友:
楼主比我好多了。羡慕啊。修到不错。

网友:
又远又实这还修不好,我不相信!错字太多了。

网友(点评):
看了半天才明天是又远程又实地,哥们也太懒了,哈哈。楼主发帖确实不够细心,错别字看得头疼。

网友:
不错哦,从基地回来第一台是华硕A8E,桥供电芯片短线导致开机掉电,半小时搞定。

网友:
有学过的就是不一样..上手快

网友:
明白了原理  修起来就得心应手了

网友:
进水腐蚀VS,开启6237的LDO。同时又腐蚀掉5V后级MOS管的驱动电压。进水机器的通病了。

网友:
有时候进水机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进水机眼看修好了,就尼玛不稳定,坑到姥姥家了

网友:
撒旦姆   基地 这么牛逼    有时间去学习学习

网友:
新手都这么牛呀

网友A:
不错,维修思路已经有了,主要飞的线是不是太粗了点,找个细点的线然后用胶带贴好感觉效果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维修思路已经有了,主要飞的线是不是太粗了点,找个细点的线然后用胶带贴好感觉效果会好点

这线还行吧。。。。

网友:
进水机有的时候确实觉得挺简单的 看的见的断线飞起来就好了  就怕那些进水腐蚀到板层的 很多时候你找图纸都不一定能修好

网友B:
错字太多,哈哈可以看出你有多鸡冻
加油啊入戏。

网友C:
尼玛啊,你叫我情何以堪,等我三个月,哥会超越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错字太多,哈哈可以看出你有多鸡冻
加油啊入戏。

哈哈,饼哥第一次嘛!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尼玛啊,你叫我情何以堪,等我三个月,哥会超越你的

哈哈,哥等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