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老手的来

楼主(2013-03-25):
为什么我家的液晶那电源口一根正极都可以亮了,不用接负极,不接负极稍微暗一点,接上负极屏幕会有水纹在动的

网友(点评):
电流经过12V线到显示器,再通过VGA地线接地,形成电流回路;这样可以亮机,但同时会产生明显信号干扰.

网友:
原因很简单:
你那个显示器是直接+12V供电的,而你的+12V是从主机的+12V里引出来的。同样,VGA信号线也是从主机里出来的,这样地线相当于有两条,而这两条是通的。你断开一条,并不影响小电流情况下供电。当然会影响到信号的干扰能力,所以你如果断开一条地线会有干扰

正是如此
正解,正是如此

网友:
这种情况很少见的,应该是电源的热地跟跟冷地存在电阻

网友:
你拨了vga线就不亮了,VGA线的外壳和主机的外壳相连,主机外壳又与地线相连,电源地线和电源外壳也是相连的.
其实道理很简单,你多了解一下

网友:
呵呵,洋垃圾的饭山的显示器,你不接VGA线看看能亮吗 ?有水波纹的话换一根原装的vga线吧。

网友:
当然可以啦!因为你的电源是从主机接的!负极已经从信号线的地线连通了!所以你接正极就已经可以亮咯!至于干水文扰线的问题!就有可能是信号线抗干扰能力差!换根15针全通带屏蔽的应该能解除问题!

网友:
因为负极线是通过视频线接到显示上的。

网友:
12V是进线地线从VGA哪连通了估计你的插头都有3跟线火,零,地都通大家共用了地线,就是拔掉VGA线外壳搭跟线接在自来水管上也会亮哦

网友:
以上所说都认同

网友:
水波纹,应该是VGA线的质量不行。换条好的3+6的线

网友:
因为你用的电源的12V,同时还接了视频线所以形成一个回路了

网友:
通过VGA线形成的回路,大家的电路不错呀

网友:
感觉像是考试题。这位老弟还真能想得出

网友:
如果你单独找一个电源看看还会亮嘛

网友:
人间有高手 这样也可以  新手漂过

网友:
用ATX产生的12V经显示器供电  楼主的主机12V不用插了么

网友:
就是主机供电,用的是公用地线,有干扰吧

网友:
典型的地线干扰

网友:
2楼正解啊。都这么厉害了。

网友:
有水波纹就换一条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