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机的怪现象

楼主(2013-03-25):
开机全部正常,一搜索到信号,画面闪一下就灭,报警说投影灯错误,如果没信号输入,点几个小时都不灭。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上视频也保护关机?如不保,应该小问题啊

网友:
上视频也关机

网友:
上视频也关机啊,郁闷,不上就不关!~
刚开始不关的,我见屏幕闪,就清洁色轮,然后用摇控调亮度,就关了
再开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