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20672-21Z-GP声卡芯片有哪些工作条件

楼主(2013-03-26):
那个高手知道这个声卡芯片的工作条件   解说一下谢谢   (IBM   X220I  中的 声卡芯片)
原来故障是桌面右下角喇叭图标  “打X”  换了一个   内接打X  外接没声音     Q教一下 这声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复位信号,供电

网友:
声音时有时无?有时一卡一卡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系统不卡  提高声音的滚动条点的时候一卡一卡的

这款机子我弄过声音的,声音是时有时无的,年前来的加焊后好了  年后又返修了  后来搞了好久,查到连接南桥的数据地址线连接的场馆虚汗了  加焊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子我弄过声音的,声音是时有时无的,年前来的加焊后好了  年后又返修了  后来搞了好久,查到连接南 ...

好的  明天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