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电源中的风扇12V0.41A能用CPU风扇12V0.26A的超频三代替吗

楼主(2013-03-26):
山特的CASTLE 1K UPS电源中的风扇轴松动了,转动时风叶老碰边框,它的规格是12V 0.41A的,7CM,没有同样规格的。CPU 风扇超频三的规格是12V 0.26A,不知道换上长时间工作会出问题吗。

补充内容 (2013-3-26 21:43):
更换风扇后过一会会响,红三角警告灯亮。过一会又不响了。把山物的联机软件安装好,有串口线连接同发现报警时出现FAN LOCK的红字提示。

网友:
不会有什么问题!气流方向一致吗?

网友:
相关肯定没有以前的好

网友:
可以,应该可以

网友:
风量如果相当就OK了,但是这个不太可能,电流差了不少呢。

网友:
没问题的!只要保持里面空气流通,不过热就行了!

网友:
用是可以用的,寿命是个问题,如果换上去的风扇寿命短,可能导致过热烧机。

网友:
又学到了东西了。

网友:
你又不带满载,没问题

网友:
风扇不对。如果原来的风扇也是带转速检测的,那就说明你这个风扇的转速过低!

网友:
风扇转速不行吧?不过能保证机内温度不要过高就行了。

网友:
基本上没多大问题

网友:
关键是散热效果能否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