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E1920wmb指示灯亮黑屏求助

楼主(2013-03-26):
接到此显示器故障是指示灯亮有信号不显示,判断高压部分出问题。打开有电容鼓包,立即换之,还是不行,外界高压板显示器正常。改通用高压板,却找不到控制线
ADJ    EVA
GND    GND
GND    DET
+5V     +5V
+13V    V-ADJ
MUTE   SHUT
AOR-    AOR+
AOL-    AOR+  电源高压一体板上的表示如上,但是控制线每个都试了,还是不亮,特急求助,在此谢过各位发言的师傅们。

网友:
这块电源高压一体板.爆电容。更换后.12V到高压板有个贴片保险你看看是不是那个保险烧了

网友:
电容换下试试,特别是拿白色胶粘住的那个小电容!

网友:
屏暗,隐隐约约有字符,如果高压板的信号,地,供电,都链接正确,还不行,也有一种可能是灯管,你测测,灯管坏了没有

网友:
还有一种就是驱动板没有控制信号发出,可以接到屏的供电控制上,EVA引脚应该就是开启脚,按开关,可以测试到哪个脚有电压跳变的

网友:
先测试下灯管是否都好吧!

网友:
eva是控制开关的

网友:
这个类型板子电容一出问题据说烧了好几个小三极管,按三极管测试的确有两个脚不通,没有型号无法换

网友:
高压芯片明显烧黑!还有这个板上的O欧保险电阻容易击穿!

网友:
EVA是高压开启信号,你的通用高压板的OFF应该接到这里来

网友:
高压的开启 信号和亮度调节一起加3v试试,有些高压需要亮度调节信号。

网友:
EVA引脚应该就是开启脚,按开关,可以测试到哪个脚有电压跳变的     还有有的控制信号时  倒像的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先用测屏套件测哈屏是不是好的。然后再针对故障修。

网友:
很可能是低电平开启。。。我一般将高压开启信号接指示灯。

网友:
就是在指示灯取3.3伏做开启信号。

网友:
这跟宏基的咋那么像。那个高压控制芯片应该也挂了

网友:
顺着电路板接口上找呀.开关信号一般都是控制高压IC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