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书上看到个关于从BIOS升级程序中提取BIOS,拿来和大家分享

楼主(2013-03-26):
   在实际维修中经常能遇到因为刷BIOS失败,导致开机不能显示的故障。解决方法也很简单,就是找到正确的程序写入BIOS芯片,唯一麻烦的是可能需要拆机。开业一种办法就不需要拆机但只针对某些机器有效。先把BIOS文件复制到小容量的U盘并插入主板,同时按住WIN键和B键不松开,按开机键,会听到滴一声,然后可以看到U盘读/写灯在闪烁,等一会自动关机,然后再自动开机。如果机器能显示就说明BIOS刷写成功了,不能显示就拆机用编程器刷ROM芯片吧。
但是通常正确的BIOS程序可以通过拆机备份和分离BIOS升级程序获得。由于市面上进行维修,不是只对一个品牌一个机型,所以不可能对所有机型的BIOS程序都拆机备份,这个方法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通过分别到官网下载的BIOS程序,可以应对任何需求的BIOS程序。下文将对HP V3500BIOS升级程序进行分解。
1)首先到www.hp.com.cn 下载该机型的BIOS升级程序,文件名为sp41959.exe
2)然后用WINRAR解压缩软件将升级文件解包,可以解压出winphlashwinphlash64这两个文件夹。
3)打开winphlash文件夹可以看到如图所示的界面,其中的30CDF2E.WPH就是BIOS程序。
    但是标准的1MB容量的BIOS存储芯片只能写入1024KB字节,显然这个30CDF2E.WPH文件是1058KB字节不能直接写入芯片的。通常在官网下载的BIOS升级程序里还包含了序列号等一些厂家信息,需要将30CDF2E.WPH这个文件通过编程工具(UitraEdit-32)将多余的字节删除。
   UitraEdit-3230CDF2E.WPH打开后可以看到文件开头是00000000H,如图所示,
   经过计算在从00000000H—000FFFF0H就是大小为1024KB的BIOS文件,只需将多余的字节删除即可。

补充内容 (2013-3-26 22:45):
我没有试过,是我在书上看来的,发上来。让大家都试试,说不定是个很好的资料

网友:
赞一个,多希望有好多这样的工具

网友A:
经过计算在从00000000H—000FFFF0H就是大小为1024KB的BIOS文件,只需将多余的字节删除即可。就是不知道怎么计算到从00000000H—000FFFF0H就是大小为1024KB的BIOS文件?望指点

网友:
是保存从开头开始算起的1024字节   后面的删除   还是要找到特定的多余信息进行删除。怎么确定  多余的信息在开头  还是结尾

网友:
后面开始删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过计算在从00000000H—000FFFF0H就是大小为1024KB的BIOS文件,只需将多余的字节删除即可。就是不知道怎么 ...

我也不知道怎么算的,书上是这样写的

网友:
这个 好像只有宏基    的几款可以把

网友:
DELL的也能分离

网友:
没看整明白

网友B:
00000000---00FFFF0H的地址范围正好是16x2的6次方等于1024字节

网友:
引用 网友B:
00000000---00FFFF0H的地址范围正好是16x2的6次方等于1024字节

16和2怎么来的呢,所有的都一样吗

网友:
这个我经常弄。。。一般WPH的文件都比正常的BIOS文件稍大一点。

网友:
谢谢指点   下次也弄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