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6):
急需s650电源图集
电源

网友:
什么问题呢。还需要图集了。金河田的很好修啊。随便抓个电源对对看插不多都一样的。

网友:
是啊,金河田比较好修,但电路图不好找

网友:
S650应该是主动PFC了,没有被动PFC的好修,大功率的电源配件也不太通用,慢慢查吧,相信会找到故障的。

网友:
电源的电路图还真的比较难找,不过基本上都是单面板,所以还是比较好跑线路的!

网友:
大同小异,找差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