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火墙的问题

楼主(2013-03-26):
局域网可以连到,但不可以上网,,,别的电脑都可以,就有二台设置了,我想搞明白怎么设置的,
我在防火墙上面看到了,这个如图,请问是不是这个原因,如果是这个原因怎么设置可以上网,谢谢!!!1
这个是可以上网的,,不可以上网的,就没有宽带连接这个选项,只有本地连接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
是路由器那边限制了你的上网吧。 图中的那个宽带连接是没关系的。要么就是你的IP 有问题

网友:
防火墙关掉 按照路由器手动更改IP DNS

网友:
就是你的IP 有问题 看看你的IP地址对不对

网友:
可以檢查ip跟dns有沒有設對
如果是虛擬的就應該就是電腦網路設定掛掉
可去下載ip reset之類的軟體重置一下

网友:
我重新设了IP与DNS,但都不可以,就是不知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
应该是路由器设置的了,我重装系统了还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