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鑫9800GT 黑屏。。。。。。。

楼主(2013-03-26):
铭鑫9800GT 1G 256BIT显卡,开机有时能点亮,有时黑屏,黑屏的时候测GPU和显存均无电压,,但重启一下又能点亮,换过GPU的供电芯片,也查了芯片的工作条件,能满足。现在没头绪了,望大家指点一下,一般情况下,GPU和显存全无电压的,基本上就是GPU的供电芯片异常或者工作条件没满足,才会两者无电压。

网友:
检查电压条件

网友:
这不就是 核心保护了,,找到共电IC把那个IC的开起角,有一个三极管,是是控制核心保护电压,去掉他包你,不在出现啥的 不共电

网友(点评):
你这帖子吓坏党中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