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华硕USB保护15秒关机

楼主(2013-03-26):
华硕P5QL-SE主板,INTEL芯片组,前段时间偶尔开机提示USB过流保护,15秒关机,这两天就干脆一直这样提示,进不去BIOS更进不了系统。
之后检查板子跑线至南桥附近,找到USB的那个822排阻,发现两边电压差异巨大,直接焊下来,可是找了找老天,也没在料板上找到这个小个头的排阻,料板上的822排阻都比这个个头要大一些。没办法,焊下来,就空在那里不管了,开机正常,USB各接口能正常使用,目前就这样将就着用。请问一直空在那里长时间使用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是USB两个数据线到的排阻吗?拆掉还可以用?

网友:
没影响的,我试过

网友:
要是有图纸还可以分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