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答怎么修改镜像

楼主(2013-03-26):
请问各位大神,怎么样可以修改镜像文件,把里面的程序换成我喜欢的,默认壁纸换成我喜欢的,怎么弄。。。。。

网友:
这个真不会,坐等

网友:
这个需要用到重新封装了,最好不要动

网友:
不行,软件有可能可以换,因为里面有个脚本。但壁纸之类的除非你只是要求拷贝到里面自己选择,想安装好就那样没那么简单。你真的想弄找个论坛从母盘可以弄起吧

网友:
从新封装系统,网上有大把的教程和专业的软件,楼主可以看一下!

网友:
现在大白菜U盘系统可以自定义背景和数字,不会的推荐用这个!

网友:
可以用ultraiso去更改
直接儲存就可以了
很方便

网友:
这个程序你也会改?高手啊

网友:
在虚拟机中把GHO还原到分区上再来修改??其实自己重新封装是最靠谱的,但时间太长了

网友:
坐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