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CPU座维修,一个供电脚被人为损坏

楼主(2013-03-26):
昨天接了台DELL的主机,开机CPU不工作,拆下CPU发现一个脚被反压了,在拨回时断了,用表测试该脚是CPU一供电脚,换座子我没有现货,我的BGA设备已不好用(2温的),感觉该脚在边上,可以接一下,在废板上取个脚加工了一下,焊上去一开机不跑代码,我把显示器接上在开哈哈好了。说着简单,我可是用了2个多小时才维修好,下边是维修中拍的照片,
断了的照片

废板上取个脚

网友:
高手啊 供电脚应该是很多连接在一起的 你可以查看cpu阵脚图

网友:
没有这个脚,CPU不工作要不我不用2个多小时修它了

网友:
估计用 时间长不了

网友:
直接从CPU上飞根线到主板上呢。

网友:
按理,这个供电脚少了不影响啊
你确定是这个供电断脚引起的不跑码吗?是否没装好CPU导致的呢。DELL不支持诊断卡。

网友:
这都能接上 - -

网友:
小心别掉了  真有耐心接了两个小时

网友:
高手啊 供电脚应该是很多连接在一起的
这样都行

网友:
又学到了好东西。

网友:
长见识,混论坛真好

网友:
是信号脚

网友:
我也做过一个,但失败了,脚在中间点,不接上看电影不行,用一般的网页行,不知道这脚的功能

网友:
这个 很厉害啊

网友:
修这种手一定要稳!效果不错哦!

网友:
楼主很身手。我也焊过,但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