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330 开十次机有一次开机黑屏。屏是LED的,

楼主(2013-03-26):
DELL M1330 开十次机有一次开机黑屏。屏是LED的,,换过屏线换过主板,主板换了两块,都是改良显卡的,,求解,有碰到这种情况,给小弟说下,,别让小弟走弯路,在些谢谢大家了

网友:
楼主是暗屏还是黑屏啊。

网友:
一点字都看不到是不是没开机呢?你确认好 黑屏外接试试看

网友:
OK了,,是BIOS的问题
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