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450 版号la-5585p灰屏求助

楼主(2013-03-26):
u450 开机灰屏 ATI 显卡别人修过 想是不是显卡坏了 换了之后 故障一样 没有思路 电流跳变正常 外接也是灰屏 望高手指点
显卡
开机灰屏

网友:
如果内外接都是灰屏,那应该还是显卡呢,看一下是否掉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