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换VGA接口 换完以后 内屏不显 外接OK 什么情况?

楼主(2013-03-26):
本来是VGA偏色 换了VGA接口后 外接正常了 内屏不显
怀凝屏线 已经换了 还是不行
测EDI_CLK EDI_DATA 对地阻值 一个900多 一个500多 这两个应该一样的吧
这两个信号是显卡发出的啊
会不会是显卡挂了呢
还有没有其它原因呢?
换接口怎么会把显卡搞挂呢 奇怪啊 要是显卡就亏大了啊 哈哈

网友:
换的接口有问题吧

网友:
检查一下接口是否连锡了。

网友:
晕 现在外接正常 怎么可能接口有问题啊

网友:
问题是,你就只动过VGA接口吗,还有,你的烙铁接地了吗,如果排除了静电损伤,那还是要看接口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只动了VGA接口啊
其它没有动 而且我焊的时候用隔热胶贴好的 不会动到其它的

网友:
怎么会这样,应该不会动到其他地方的啊,是不是没有装好啊,

网友:
现在是测 读屏的两个信号阻值不对 不认屏
把显卡下了我再试一下
要是对了肯定就是显卡了

网友:
显卡已经下了 两个阻值一样了
显卡挂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