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能装双系统吗?

楼主(2013-03-26):
win8能装双系统吗?请问有知道的吗?想装一个WIN8一个WIN7

网友:
可以的,有点麻烦,你的是什么电脑呀,如是品牌机,有的是带还原的,你得先把原来的系统备份了,这样你原来的正版系统就只剩备份了,把硬盘低格后分区,然后把原来备份的系统装上,再装个WIN7,就是双IN系统了。我的电脑就是联想的W8,我装的双系统。

网友:
可以~~~可以透過一些軟件來做到

网友:
你是说在原来系统的基础上直接再建分区再安装另外一个版本的系统吗?自己没装过,但是理论上我是这么想的,求真相

网友:
可以~~跨平台(windows mac ubuntu)都可以~~具体方法网络搜索~~

网友:
肯定能装的,就是安装后启动菜单的设置要麻烦一些

网友:
如仅仅是安装Windows7、8双系统,个人认为NT6 HDD 硬盘安装较简单方便~~可以同时安装X86与X64~~

网友:
完全可以的,我已经安装过

网友:
WIN8的还可以装又系统啊,不是新笔记本上没几个分区吗,那要先划几个区出来才可以装吧

网友:
我的没搞好,能有说的详细点的吗。

网友:
完全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