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恒进6770显卡故障,求思路

楼主(2013-03-26):
显示器出现一行字 显卡电流过大,关机后再开机黑屏

网友:
GPU 加热  就好

网友:
楼上的意思核芯用热风枪吹一下吗。

网友:
l可以用风枪试试看

网友:
回楼上只能试试!谢谢

网友:
會不會是gpu有問題?有換過另一張顯卡試過嗎?

网友(点评):
不懂你的意思

网友:
就是有可能gpu出問題了
先用熱風槍看看
若不行的話可能要換gpu了
順便檢查一下在外觀上是否有刮到?掉件之類的

网友:
可能是虚汗了。

网友:
谢谢大家!用热风枪扫了一遍好了。

网友(2013-05-10):
我今天收到一块是开机黑屏的,不知道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