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系统反复出现startwindowsnormally怎么解决

楼主(2013-03-26):
各位老师:我有块160G接口ATA的硬盘,装系统时电脑自动运行ghost程序,自动复制文件完成后,自动重启出现 已确定是硬盘的故障(换硬盘装系统正常),确定数据线和电源无问题,把故障硬盘挂在已装好系统的电脑上,用DiskGenius分区正常,分区时在重写引导前打钩,在我的电脑里的几个分区都正常,也能正常读写,难道这个硬盘只能充当个从盘了吗?各位老师请指点怎样才能正常独立使用,先谢了

网友:
不嫌费事了花上一天时间低格一次,然后看看。

网友:
重新分区重新装系统这种情况一般都能解决的.怀疑是硬盘的问题话.重新那个来试试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
用了几种分区软件重新分区都正常,在分区时都给做了建立引导,挂在已装好系统的电脑上磁盘管理也正常,运行ghost程序,复制光盘文件完成后,重启故障依旧,这个硬盘到底怎么了

网友:
建议试下diskgenius中的清除保留扇区命令,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2013-05-06):
重建MBR就行了。干嘛要换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