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00掉电。换NEC时出问题了。

楼主(2013-03-26):
话说明几天给东芝M200破解了COMS密码。
用户的笔记本又频繁掉电。
买了2片NEC OE128准备换。
今天早上,用了十几分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NEC拆下来。
上新的NEC芯片时,温度没把握好,塑料壳溶了。。
又准备用330代换。并好330,因为看论坛上前辈们说,中间是负极,两端是正极,就把6个330负极对负极焊起来,两头正极朝外,焊好了,不放心,用二极管档打了一下。正负极短路!
赶紧把所有电容拿掉,量空脚,依然短路。。。
怎么办?哪里出问题了?
郁闷中。。

多谢风泪眼提醒。。怕用风枪吹NEC时CPU座子虚焊,就没拆CPU。
现拆掉CPU,已经不短了。。
谢谢大家!

截止2013年3月26日16时06分,并上了6个330之后,开机好了。已经正常运行半小时了。

截止2013年3月26日18时,悲剧重新上演。。。。。。
继续掉电中。求高手指教。

网友A:
你正负极连锡了吧!还是CPU 没拆下 误认为短路了!

网友B:
LZ 锡箔纸拿掉了么

网友:
在从新换个 试试  换之前用电容表测测

网友:
求真像求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 锡箔纸拿掉了么

锡箔纸拿掉了还是短路的。。郁闷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正负极连锡了吧!还是CPU 没拆下 误认为短路了!

谢谢提醒。。因为怕吹NEC时CPU座子虚焊,就没拆CPU。
现在拆了CPU,500多值,不属于短路了。呵呵。。

网友:
这个打阻值肯定要把cpu拿下来的,虚惊一场。

网友C:
一看你就是 很菜的菜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看你就是 很菜的菜鸟

呵呵。。。这个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这个是真的。

其实我也是菜鸟  看不太懂电路图

网友:
换板处理

网友:
带着cpu不是还有十几欧的阻值吗

网友:
一定是温度电阻被你搞连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