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组装机问题~!!

楼主(2013-03-26):
有一问题,我实在不解,才来到这里请教大家,我前几天组装了一台台式机只收两千三百五十元{挺便宜的},配置是4G内存,500G硬盘,盈通512M显卡,技嘉78LMT-S2主板,amd245处理器,显示器是冠捷易美逊的22寸,,装好以后,给客户送家安装一切正常,客户使用了3——4天之后问题出现了,,说蓝屏,我晕,新机怎么会蓝屏,而且才用了几天,我二话不说,就去看什么原因,到那里一看,天--不是蓝屏,是开机过了windows滚动条,到桌面的时候不显示,一直蓝,也没出现鼠标界面,不是蓝屏呀,系统正常,显卡驱动问题吗?随即,我重启进如安全模式,卸载掉显卡驱动,进入系统用驱动精灵安装显卡驱动,重启正常,小毛病~,这样客户用了几天 又出现这样的情况,既然不是显卡驱动问题,更换显卡还是老样子,客户是装着监控的{四个头},难道是显示器问题,我进去PE 能进去,但是显示器上面两边有轻微的晃动,很轻,而PE字体模糊,好像不正常?我于是换了一个20寸新的显示器正常了,!!纳闷的是,这个22寸的显示器拿到我店里一接上就行,重启了几遍还是正常的,但是我担心用不了几天客户那里还出现这种情况,客户都烦了,这种问题到底是什么引起的?会不会是不兼容问题呢?

网友:
是不是AMD的机器用监控软件有问题?

网友:
这个最有可能就是兼容性问题

网友:
估计与监控软件不兼容吧,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监控软件最好用因特尔的CPU。

网友(点评):
支持这一说,很久很久以前我就听说了

网友:
是奇怪,显示不兼容???????我看还是显示器有质量问题吧。。。。。

网友:
兄弟换个系统试试吧~~~不行就整个wing7

网友:
换个稳定点的系统试试   不要太新的

网友:
我觉得是不是采集卡和那个硬件不兼容?

网友:
最好还是换个系统试试看

网友:
是因为GO的系统么

网友:
应该就是兼容性问

网友:
我也遇到过蓝屏的问题 客户说空了找我 这都一个多月了 还没见找我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忙,目前换了一个系统,用几天看看吧·
确实装监控用英特尔的cpu ,稳定

网友:
也可能是显示器的问题,有的显示器电源电路有问题,造成在某个地方用一切正常,在某个地方用有不正常的问题。我遇见过一台三星的

网友:
在 不行  主板换了

网友:
我覺得是兼容性問題
區動都自行上網抓新的安裝看看
或者插到不同槽試看看

网友:
更改显示频率,不要太高

网友:
AMD的主板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