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80驱上显卡驱动就黑屏

楼主(2013-03-26):
联想z380 I3 独显系统是win7的驱上显卡驱动过启动画面屏幕上面三分之一全是横线 闪一下(就不到一秒钟)就黑屏 进系统声音还有 屏是亮的就是不显示  我开始怀疑显卡坏了从新植的锡还是一样我又换的新显卡还是涛声依旧呀 我就纳闷了这是怎么了 这联想的机器也出这样的怪问题呀 哪位师傅给指点指点 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3-4-2 21:54):
这个机器问题找到了 是CPU的问题 换一个cpu就好或者是在安全模式下吧inter的显卡禁用就没问题了

网友:
看 下 驱 动 ,

网友:
是驱动问题 必须下载官方驱动

网友:
去官网下载所有驱动,按步骤一个一个装

网友:
试一下进安全模式,从新安装?

网友:
大家都说是驱动问题呀 好的我去联想官网下载试试 谢谢了

网友:
上来就干显卡呀~ 先软后硬啊

网友:
官网去驱动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网的也不好用

那还是考虑你显卡方面的问题吧,这个就不好搞了

网友:
装官方显卡驱动  现象还是一样的话 考虑显卡散热 我遇到一个机器就是装官网驱动还是黑屏 显卡散热引起的  再不行就接外屏看看 是不是 液晶屏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难,外接正常也不一定就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
现在系统都集成的E驱  联想的不行 ,其它牌子的都没有问题 ,非要一个原装驱动

网友:
大家好 这个问题解决了 你们都想不到是什么出问题了    给你们一个发挥想象力的机会 明天我公布答案 哈哈哈不要拍砖哦

网友(2013-08-26):
LZ  BIOS 备份下吧 上传来 论坛没有

网友:
把BIOS传上来呀

网友(2015-04-02):
楼主有没Z380的BIOS阿,没分下载可否发一份到60295858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