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大短路怎么维修,新手求指导?

楼主(2013-03-26):
求大神说下5V大短路该怎么查法。

网友:
看5v去哪些地方   一个一个断     想简单的话接跟线上去烧

网友:
容易出事的东西

网友:
用低电压烧鸡大法

网友:
从负载、滤波、整流管查起,有保护管的话,检查其性能。

网友:
断点测比较安全。我钱前几天就是断点修好的机器。一样是5V短路

网友:
用手摸看看看哪元件會發熱?
若會的話就是它了
若沒有的話查一下圖紙先把5v所接的零件一個一個斷開看看
通常都會有bead或電阻在進ic
只要斷bead或電阻即可

网友:
遇到这种,大部分都是烧机大法,快捷有效

网友:
这范围也太大了吧?什么地方短路··

网友:
坐等最佳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