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37液晶电源取样电路的电阻,不知阻值,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13-03-26):
如图,是创维37液晶电源取样电路的电阻,不知阻值,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
上边不是写关吗。R22=560K,R13=R14=680K

网友:
那个是E吗?那个是3

网友:
123的3!明吗?狂晕

网友A:
那是3呀,不是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3呀,不是K的

真的是小白,谢谢

网友:
560K 680K.........................................

网友:
同意2楼 的说法,你也可以用万用表在路测量一下,只要相差不大即可

网友:
这三个电阻的阻值,是680K  680K 560K ,再说这好像不是取样电阻吧,

我怎么看都觉得它们是PWM芯片的启动脚上的启动电阻,不过我也是猜的,因为没有看到全板!

网友:
560乘以十的三次方

网友:
同意二楼说的 还有就是这样的情况最好是用表大约量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