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进水腐蚀

楼主(2013-03-26):
我在这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在修到进水腐蚀的机器的时候,处理腐蚀区域之前要烤板子吗,还是只把腐蚀区域处理下就行了,还有如果烤板子的话,没有bga怎么烤啊

网友:
楼主可以用电吹风吹啊。

网友:
恒温箱也行!

网友:
  放到火上烤, 跟烤牛肉串一样

网友:
我们直接用超声波洗。洗完了之后再烤 然后看哪里断线 补哪里 缺件补哪里
再上电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