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asus 50af(k40ab ver:2.1)无显示

楼主(2013-03-26):
求救asus 50af(k40ab ver:2.1)无显示,电流0.02-1.4a-1.5a,测试LPC_FRAME# LPC_AD0_3都是出现波形后消失,测内存信号没有
用内存灯号测试汽灯全亮,量内存供电1.8V OK VSPD 3V  VREF 1.2V OK,PCB供电都正常,刷过BIOS无效,发现北桥很烫,加焊北桥状况一样,请问接下来要量测哪里

网友:
内存换过.....................................

网友:
内存外部隔离电阻看了么?把那几个排阻测量一下。

网友:
现在再开机变成0.1A掉电,断开+1.8V_PWRGD,+1.8V输出后立刻降为OV,当+1.8V输出时量+1.8V_PWRGD为低电位是不是 PWM IC不良

网友:
北桥背面有5颗电容0欧姆,是不是北桥坏了

网友:
掉电已解决,又回到最上方故障

网友:
1.北桥供电正常,3秒发烫,3.背面5个电容为0欧姆,上电后风扇快数不停转动 电流0.02-1.4-1.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