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3的内存和1600的内存不兼容。。。

楼主(2013-03-26):
怎么办?  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
都能正常开机运行了还有什么兼不兼容的,你知道不兼容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
这不挺好的吗,不蓝屏

网友:
哥们 这就行!  之前我也听说 是1333 1600什么的!   不过 我之前都没注意过这个!  来了客户了不用看那个 直接找条新内存装上去 不蓝屏就成 没问题就成

网友:
现在内存条几乎没有不兼容的了!

网友:
这不很正常吗

网友:
很正常  1600内存自动降频到1333  组成双通道

网友:
再者说了  G2020内存控制器是1333的   两根都是1600照样还是1333的 频率

网友:
能开机不一定就行,有时运行时会有不稳定的现像。如果不行就只有换同型号的了!

网友:
昨天进的1600两根4G的完全兼容原来的1066我的,什么条子啊

网友:
你这个是正常,如果非要挑毛病,就是浪费了1600这根内存,因为这根内存会自动降低到1333这个频率,倒不如直接买个1333的内存。

网友:
这个现在不是很正常麦!现在的三代条子没有不兼容的情况。只是,你的系统应该做64位的,这样才能发挥其最佳效果!

网友:
能开机,在运行程序测试下不卡就OK了

网友(2013-04-28):
很好呀、能进系统,就好,你还要求什么呢

网友:
刷一下bios

网友:
1600的会自动降频成1333吧

网友:
你是指开不了机吗?还是会死机?

网友:
這不是正常的顯示么?別說兩條4G的顯示成這個樣子就好了.....如果是,那就該換系統了~

网友:
我看挺兼容的,稳定运行在1333!

网友:
能开机,没蓝屏,不死机,还不兼容,哪什么才叫兼容啊

网友:
不兼容就会蓝屏。你加了1600的内存,其实能用的也就1333.默认降下频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