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3-03-26):
一块板子 装U没有CPU供电  不装就有 怎么回事???、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吧,下管G级肯定有5V

网友:
CPU代换过么? 如果没有,建议代换U试试。
前级供电带负载能力差也会出这种情况。

网友:
装U没有CPU供电  不装就有,什么型号的板子,不装 CPU 供电有,是多少?